有关行幅问题

楼主(2008-05-31):
在这里讨论一下显示器的行幅问题。
1、双阻尼的电路中,双二极管中间接线点的电压越代,行幅越宽。如图A点

网友:
行幅受影响的因素具体有哪些,还需高手分析分析!!

网友:
这个电路图里的每个电容都影响行幅,有的与容量成正比,有的与容量成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