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问题~~~~~~进来看看

楼主(2008-05-31):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板子845pe,故障原因主板不工作,上负载查各项供电都正常

于是上客户的CPU(P4 2。4) CPU不工作 查供电0伏,换了一快CY1。7CPU 主板正常工作

证明了一下客户CPU是好的,请问大家,以前可以上的CPU为什么现在用不了了,反而上低频CPU就可以工作了,哪出的问题~~~~~~

网友:
供电能力是不是因为老化下降了?

网友:
那你的主板上是不是有频率的跳线呢,,

网友:
清洗下CPU座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检查VID信号
如果是正常的 ,更换电源管理芯片
如果不正常,检查U座扩孔没有,如果是BGA封装的,检查U座空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