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冠捷17寸显示器不时弹出亮度条的问题

楼主(2008-05-31):
  一台型号为7KlrHB冠捷显示器不定时的弹出亮度条,已更换了相应的按钮和相关的电容,还是不行,请师傅们帮帮忙,是不是要把按钮全部换了,还是CPU有问题,谢谢!

网友:
老问题总是不会有新的解释,这种问题论坛里这么多,还问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把按钮全换了就好了,不过我也碰见电路板漏电的,需要清洗。

网友:
相同的按钮,相同的环境(靠得很近的位置),相同的使用频率(几乎没有用过)
LZ认为只有一个坏而已吗?

网友:
最好都换了,在把版清洗一下,把电脑块也要清洗一下,在看一下供电和纹波

网友:
按楼上说法做就可以了,但如果是按键板是单独的,上按键板的时候要注意,按键要有自由行程的,不要上的太死,按键要是顶死了也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