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60G通电停转

楼主(2008-05-31):
希捷:st360021A 有几次死机,硬盘指示灯常亮.最后一次系统死机后.重启bios找不到盘.提示:disk boot failure,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通电会转有读盘声音.不是咔哒咔哒读盘声.过一会儿停转.挂到别的机子上作从盘也不认,高人给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
人怎么这么少啊,看看也回个贴啊.

网友:
鱼4,换板。还这样丢掉。此盘磁头组件易松。

网友:
硬盘板,固件都会造成这个现像,个人认为有可能进入了安全模式

网友:
希望论坛越办越好.支持本站

网友:
我的鱼4用PCI3000重写了ROM,就不转了.把ROM焊下从写也不行,高手指教

网友:
问题不一般啊.只有拆下盘当作镜子用了。

网友:
是不是电路板的问题啊 ,我有一个希捷40G的换版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