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行管的B极电压是负电压?

楼主(2008-05-31):
修显示器高手们, 我把行管拆掉了,我测行管的B极,为什么行管的B极电压也是负电压,
一个不明白的地方,为什么行管B极要负电压驱动,行管,行管才能正常的工作? 正电压为什么不行呢。

在线等高手回答。说的通俗易懂,越详细,说明高手越历害。

本人查了好多资料,和书本。都是讲的没用的。

网友:
负压正脉冲,推动级正压负脉冲,这样有利于管子工作在非线性状态,如果是正电压的话管子等于工作在线性工作区,管子发热严重,增加功耗和故障率。

网友:
这样有利于管子工作在非线性状态

请问什么叫非线性状态? 什么叫线性状态。能详细点不,

网友:
截至,放大,饱和直流装态这些都是在线性工作区,交流的工作就是非线性状态,难道你没有看到行管基极没有偏置电路,由于这些详细的理论多年前学习的,只能给你提供这些,纯属个人看法,如有失误,望其他高手指正。

网友:
非线性工作区所指就是交流震荡状态,由于基极整流效应,就产生了负压。

网友:
行管工作在非线性状态也就是工作在开关状态.(饱和和截止状态).线性状态是指放大状态.(这些可以参考三极管的基本工作原理.三极管根据不同的工作条件会工作在三个不同的状态.放大状态.饱和状态和截止状态)

网友:
找本书看下行B极电压波形,用数学方法计算平均电压。
计算结果与应该测量结果一致,均为负值。

网友:
学习中
谢谢各位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