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 电路元件代换问题?

楼主(2008-05-31):
请问各位修显示器高手们, 你们除了拆显示器旧板子上的G1 电路整流
二极管
。就是从高压包G1出来,那个二极管。代换。
在旧板子上, 还有哪些地方的二极管。可以代,G1 整流二极管。
或者说个二极管型号,参数也可以。 我用的是,31DF 代。
各位你们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要容易找的到的二极管。
显示器

网友:
我想那个升压二极管可以代换

网友:
不是那么重要 就是开关电源次级的都可以用啊,不放心就用B+哪个就可以了

网友:
好一点的快恢复二极管应该都可以用在负压整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