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80g(Barracuda 7200.7) st380011A 在BIOS下能认盘, ...
st 80g(Barracuda 7200.7) st380011A 在BIOS下能认盘,在windows下不认

楼主(2008-05-31):
st 80g(Barracuda 7200.7) st380011A 在BIOS下能认盘,在windows下不认,请问用pc3000怎么修这种故障,请高手指点,最好能写一下用PC3000维修的步骤,谢谢
Windows

网友:
重新初始化ID看看
很少有这样的盘!
不行就开校准吧~

网友:
应当是V EN错误,对初始化可以,回写试试也行

网友:
应该是被加密了或VENDOR模块出错造成的!

网友:
你看下DOS下认得全不?把盘接PC3000或者终端看COM信息(这个是修ST最主要的步骤,说了很多便了。)既然DOS下能认把MHDD测试结果发上来加上COM信息就基本上能判断你这个盘的故障了。记得把电路板接触点做下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