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成CRT17寸显示器开机什么也没有.

楼主(2008-06-01):
今修到一台长成显示器开机灯亮高压不来.测得行电压80V左右.行管B极没有负压.二次电源管的B极也没有电压.行场集成电路为TDA4854的行激励输出为2V我想可能低了.我TDA4854也换了.请问一下是那里坏了.谢谢

网友:
行电压有80V.已经升压了..用数字表2V档测一下行管B极有没有负压.

网友:
行震荡未起震,行管B极有没有负压。

网友:
先检查你的80V 是不是二次电源的在说!一般显示器都有80V左右的输出这是给视放的,B极一般是一个交变信号不太好测量

网友:
行电压一般是50-70V,50V居多,80V一般是给视放用的

网友:
行没有工作.当然没有高压啦..
检查行电路..升压电路.....各负载看看有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