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待机0.01不上电求助

楼主(2008-06-01):
IBM R51E待机0.01-0跳 不上电 开关脚无3.3V
一开始是短路 现在短路没了 但是不上电

IBMR52 开机上电到0.45左右不动 诊断卡4杠 做过南桥老现象 CPU供电正常~

我对IBM机器不是很熟悉 请大家给个维修思路吧~

谢谢!

网友:
今天一台R52的 开机电流到1.2还没跑CPU 诊断卡四杠 但是CPU开始发烫了~

网友:
查下那个电源口附近的几个小保险!!!

网友:
X300的 显卡 一开始诊断卡还能跑1步 现在是四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