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插上电源后,南桥即应发热

楼主(2008-06-01):
一插上电源,南桥就烫 是不是少了哪组电压啊???还是南桥坏了 主板上南桥旁边有个
三极管
爆了只有一半,好像是222A把,不知道是不是 ,可以用什么三极管代换?????

网友:
如果去掉集成网卡的还发烫,那就是桥挂了

网友:
那不是三极管,应是一个场效应管.

网友:
是接5VSB,但由于管子暴了,不知可以用什么型号管子代换????

网友:
场管击穿了.先换他,不成再拿掉网卡,还不成就是桥坏了.
损坏的场管没法辨认的话看看其他地方有无3055的场管,有的话直接换3055上,杂牌板中用于南桥供电的大多用的是305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