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线 自己买来线自己布线到墙里 焊接后 显示器颜色偏红

楼主(2008-06-01):
VGA线 自己买来线自己布线到墙里  焊接后 显示器颜色偏红   接法是按

选择 3+4 计算机视频线的传统焊法为:(注意 D15 接头一定选用金属外壳)

3+4 线
D15

红线的芯线
脚 1

红线的屏蔽线
脚 6

绿线的芯线
脚 2

绿线的屏蔽线
脚 7

蓝线的芯线
脚 3

蓝线的屏蔽线
脚 8

黑线
脚 10

棕线
脚 11

黄线
脚 13

白线
脚 14

外层屏蔽
D15 端壳压接

按这种接的 感觉呢这种太麻烦 在墙里 空间小  难焊接也有可能是我焊接问题 大家 说说还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啊

网友:
接好RGB 和行场
其他的可以不接 `
地线都接在外壳上面

网友:
是不是所有的显示器都可以这样接?

是不是所有的显示器都可以这样接,上次我修了一个联想的接头,顺序有好大差别,按照普通的接法是黑屏,无显示,联想的接法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