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线的问题

楼主(2008-06-01):
我只知道AD线是有数据线和地址线,问以下在SD和DDR内存那怎样看AD线用什么符号表示

网友:
SD内存中标识A的是地址线,标识D的是数据线,DDR因为使用的是复合线所以标D的统称数据地址线

网友(2009-03-04):
找份内存脚定义图看就知道有哪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