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434-BE5U11这个管可以用什么代换(已解决)

楼主(2008-06-01):
有一块915GV-M5的板由于内存插反了,烧了两个管子,型号是D434-BE5U11,现在不知道用哪种管换好,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
]
问题

网友:
先用二个N沟道的管子代上去,试试

网友:
15n02...3055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已经换3055管解决问题,随便提一下换完之后,由于我拆过CPU测了下CPU供电,而造成了主板上电老是自动断电,现象是在运行过程中自动断电,有时能过完自检,有时过不了,在论坛里看了好多相关的贴子也没找到原因,后来才发现原来是775CPU安装时容易造成接触不良引起的,现运行了一小时左右,还没出现问题,希望能给一些朋友点帮助,不要动不动就大刀扩斧的换元件。

网友:
前段时间碰到过上775CPU 的主板老是自动重启 关机 ,后来发现是CPU与座子之间进了点小灰, 建议清楚周围灰尘的时候注意把CPU重新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