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主板BIOS刷出毛病了

楼主(2008-06-01):
今天在家刷主板BIOS     华擎ALIVEXFIRE

刷的是P2.5    刷完后开机多出一行字符

%*&$&*(CTRL+F)  前面的我也不记得了  就拿乱码代替
我就按CTRL+F进去了     出来个蓝屏幕

有4个选项   我选了一个    不知道把里面什么东西删了  按的ALT+D删的

现在就进不去系统了

在BIOS里设置启动选项时不能正常硬盘  显示的是什么RIDE RAY 1   好像是这样

拿VISTA的碟重装时  不能显示C盘D盘
好像读不了硬盘了    谁帮我解决下

网友:
重刷BIOS,最好在纯DOS下用软盘刷

网友:
怎么重刷啊 我不会啊  我 是在WIN下直接刷的  用软盘怎么刷

网友:
把BIOS刷回来先,难道你没保存以前的BIOS?

网友:
没保存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网友:
我晕原始BIOS资料刷之前要保存的!!那现在你只有到网站上去找了,http://www.asrock.com/mb/manual.cn.asp?Model=ALiveXFire-eSATA2这里去看看吧

网友:
不会在dos下刷新 那你到维修店找编程器刷下

网友:
是啊,搞个U盘在华硕官网上下下来,去维修电脑那里刷

网友:
我想你是进入到RAID设置里了~!磁盘阵列里了~!
还原默认设置看看~!注意看它的提示~!

网友:
想刷bios!还是编程器好一些吧!

网友:
他自己乱搞的,具体的怎么操作都不清楚

现在的方法是,最好以前在刷的时候有把老的程序备份起来,然后再刷回去

实在不行也只能是把BIOS芯片吹下来(或拔下来),放到编程器上去刷写了。

网友:
最好在纯DOS下用软盘刷

网友:
软盘是比较脆弱的,用光盘吧

网友:
在DOS下重新刷BIOS

网友:
用BIOS编程器刷是最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