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本本A3000开机指示灯闪一下无反应

楼主(2008-06-01):
该机故障是开机指示灯一下无反应,拆开检查开机按键有3.5V,按一下开机之后便无电压,不知那位朋友修过种问题?帮帮忙,谢了!

网友:
各位朋友帮帮忙,急

网友:
先查查待机正常吗?要不先把CPU供电换了试试不可以的话查查有短路吗?前面都没问题可能是负载短路吧好好查查

网友:
LZ先检查一下是否供电有短路,如CPU供电等,都会引起加电就掉电的情况,或有些独立供电的一些单插板没插好也会出此现象

网友:
后级有短路,好修的。。。。。。。。。

网友:
应该有哪一极有短路,查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