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1):
HPC17690SD高压包烧和行幅管烧.找了同型号的包和管来换后,所有软件"竖"边框有毛刺不停的抖走.横边框正常.
但是调显示器的OSD菜单出来.菜单很正常.
应该从哪里入手呢?望达人指教.
显示器

网友:
高压包上的反馈线,两根接到电源端的,如接反了也会抖动

网友:
谢谢王章海同学的指导.调换了下就好了...(这种反馈线怎么判断正反呢?)
现在新的问题也是老问题..中间清晰..边角模糊..无论怎么调都没用.

网友:
动态聚焦电路的问题

网友:
测量动态聚焦调整电阻有没有开路或者阻值变大,一般这个阻值在几百K到1M左右

网友:
谢谢热心的大大..我去查下..有什么继续请教.

网友:
有人有这台显示器的动态聚焦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