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灵迅M210 键盘问题

楼主(2008-06-01):
同方灵迅M210 原先不开机 修好后键盘出现问题 如图所标u 9 - 这三个键不能用 排线口我反复擦拭 拔插 均无效
现在难以判断是排线问题还是键盘本身问题 这三个键是不是同一条矩阵线? 各位大虾有什么好招数检测键盘的排线的方法
不开机

网友:
键盘问题,应该不是线断,可能是用什么脏东西进下面了,清洁一下就行 了

网友:
先固定键盘接口一个PIN,然后逐个与其它PIN短路。再换个PIN固定,重复以上操作。模拟键盘工作过程,如果出现了不能用的键,说明问题在键盘。不过,九成九的问题都在键盘。

网友:
把它拆开里面大扫除 修复了两个键 但u键还是修不好 没辙 交付客户使用 还好至今没接到客户投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