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1):
求“电击法”测
笔记本
短路的详细方法步骤
最佳答案
夜雨十三天
把稳压电源跳到10V以内 然后短接输出电压的正负极,这个时候电源会保护 然后调节电流的旋钮 调整到一定的电流 这个就是限定的最大电流 超过电流电源就会保护 其他的不用说了!
笔记本

网友:
把稳压电源跳到10V以内 然后短接输出电压的正负极,这个时候电源会保护 然后调节电流的旋钮 调整到一定的电流 这个就是限定的最大电流 超过电流电源就会保护
其他的不用说了!

网友:
固定电压 ,调电流(由小到大),判断发热原件。不是你是不是想找这个方法。

网友:
多谢夜雨哥 多谢小二哥
还想再问个 不知道短路的地方,线头接那个位置?电源输入口?

网友:
测试短路之前要先量个大概是几伏短路或者大概位置。
一:把稳压电源调到3V-5V[3.3短路的话要调到3.3以下],
二:把万用表的表针取下,插到稳压电源上(黑插负,红插正)
三:例如 5V短路,就把5V电感取下,黑表笔点地,红表笔点5V的前级或后级,
摸哪里热,大概就是哪儿坏了
。 我是这样找短路的,一般我都是用3V烧的。
不清楚的可别乱烧哦

网友(2008-10-05):
我的建议是你要看维修的是几伏的短路,把可调电源调到他稍高几伏,不要高出太多,以免击穿电路板。

网友:
这种短路测量法会不会把主板给搞挂了呢?

网友:
我看悬把主板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