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使用百度搜索后无法打开任何网页

楼主(2008-06-01):
此情况仅出现于使用BAIDU进行网页的搜索后,当搜索结果出来了,然后点击结果列表,此时发现任何网页就无法打开。 用世界之窗浏览器打开是空白
用IE点搜索的结果没反应
请问是怎么回事 高手指点下

还有安装文件都无法安装
--------------------------------------------
改写下标题。你这个百度有啥关系?

网友:
在Windows2000系统下:

第一步:点击 开始-->运行,

输入 CMD 命令,在弹出的CMD命令提示符窗口中输入

“msiexec /unregserver”命令,是为了停掉windows installer服务。

第二步:下载windows installer服务安装程序包,

Windows2000/NT系统的安装程序包为“InstMsiW.exe”Windows98/ME安装程序包为"InstMsiA.exe",Windows XP系统则集成了最新版本的Windows Installer v2.0。

下载“InstMsiW.exe”安装程序包后,将其用winrar解压开,然后进入到此目录中。

第三步:右键单击“msi.inf”文件,点击“安装”选项,接着右键单击“mspatcha.inf ”文件,点击“安装”。

第四步:在CMD命令提示符下输入“msiexec /regserver”命令,

这样就启动了windows installer服务,重新启动Windows2000系统后,问题就得到解决。
注意:在安装两个inf文件的过程中,不要重新启动系统,全部操作完成后才能重启,另外,如果系统安装了”瑞星病毒防火墙”和“瑞星网络防火墙”,建议在操作过程中关闭瑞星防火墙。

在Windows XP系统下:

第一步:使用记事本编写installer.reg文件,内容如下: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MSIServer]

"ImagePath"=-

"ImagePath"=hex(2):25,00,53,00,79,00,73,00,74,00,65,00,6d,00,52,00,6f,00,6f,00,\

74,00,25,00,5c,00,53,00,79,00,73,00,74,00,65,00,6d,00,33,00,32,00,5c,00,6d,\

00,73,00,69,00,65,00,78,00,65,00,63,00,2e,00,65,00,78,00,65,00,20,00,2f,00,\

56,00,00,00

然后将文件保存为“.reg”格式,双击该文件,将文件内容导入注册表。

第二步:重新启动电脑进入安全模式(启动时按F8键),然后点击开始-->运行,输入CMD命令,在弹出的CMD命令提示符窗口中输入“msiexec /regserver”,最后重新启动系统即可。

网上找来的,我记得我搞过一次,是会计的机器,不能重做(人家说有管家婆,死活不让弄),大概就是这么弄好的

当然,杀毒是必须的,360,360木马专杀大全,卡巴斯基7.0升级完后,到安全模式里去杀,一般都能杀净,然后有系统文件出问题的再从正常的机器里拷贝
一般输入法会出问题,system32下考个ctfmon.exe就没问题了

网友:
明显是中毒了吗。下载360修复IE。

网友:
用黄山IE效果还是比较好些。
试试看吧。
祝你好运。
要的话我帮你传一个。

网友:
windows Installer服务没有启动。在服务里把这项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机器的Windows Installer没有启用 ,浏览器照样正常工作。

网友:
最好把系统重整一下。

网友:
软件故障不值研究,重装系统不超过30分钟,就算你研究出原因能咋的

网友:
在服务里启动windows installer服务

网友:
如果你不想说就别说,照你说法会没人去研究系统了。 不过这是硬件维修网。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重新一次系统
万事OK

网友(2008-07-05):
应该是系统坏了,重装系统就行啦。

网友:
方法一、重装系统(简单、直接、有效)
方法二、升级杀毒软件,全面查杀硬盘,用360卫士杀木马、恶意插件,并修复ie。(不用重装系统,但是不一定行,要看病毒破坏程度)

网友:
估计是浏览了带马带毒的网页。。。以后浏览要小心。。。

网友:
如果对windows系统感兴趣可以慢慢研究,要不就重装吧~~

网友(2008-08-27):
把tcp  ip地址shi设为自动获取。或者网络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
很可能中毒  。用360吧。很好的。杀下木马,恶意软件,一般能搞定

网友(2008-09-26):
是中毒了嘛,最简单的方法重做系统了.
呵呵

网友:
中毒不可怕,关键是不会防毒

别老让你的电脑裸奔!神啊,回帖还有字数限制。。。

网友:
360有时候并不好用。

网友:
这毛病以前遇到过,360就能治。
360--高级--高级工具集--LSP修复工具--修复windows LSP

网友:
本人 都是用360 和卡巴 一起用   先用360  在用卡巴

网友:
用IE修复大师..或重装下系统..呵呵.

网友(2008-11-22):
神啊下载还有经验限制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使用IE自带的故障诊断程序,可恢复连接

网友:
最好的办法

重装系统,这样不会留后遗症,有的杀了毒后反倒运行的速度就慢了

网友:
都提供最简单的方法:装系统!那主板坏了最简单的方法是不是换主板呢?还修什么!换板花钱,买正版也花钱,就是没人买罢了……

建议参考14楼!

网友:
网上下了360。就可以了

网友:
我原来也有类似情况,开网页链接打不开,只有升级IE,要不就有QQ里的TT浏览器

网友:
问题是楼主错进妇科了,嘿嘿

网友(2008-12-23):
可试下13楼的方法

网友(2009-03-07):
软件故障,使用纯净Windows安装版安装一次,注意不要Ghost……

网友:
建议重装系统,多上论坛,少去下毒

网友:
关键是现在装系统只要泡下茶,嘘嘘两下就装好了,还要去下个什么软件?就算你下了软件修好了问题所在,速度也慢了,只能说佩服你专研的精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