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承龙S263C

楼主(2008-06-01):
神舟 承龙S263C,今天接了这机子,在XP转圈的时候掉电。其他都不会掉电。那位高手帮帮忙呀。。。。

会员70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有没有重做个系统看看。安全模式能正常不?

网友:
安全模式也是掉点呀。我怀疑是机壳可能会早成短路。不知道会不会这样的情况发生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同意楼上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电源没问题啊。主要是裸板+硬盘+键盘都不会掉啊

网友:
解决散CPU热问题。。

网友:
散热没问题呀。。我裸板都不会掉

网友:
散热处理不行的话,问题就大了,一般是北桥的虚焊导致

网友:
是不是AMD的CPU\SIS964的芯片組?

网友:
这机子现在好了,我也就加焊了芯片。放了几天居然好了。考了2天机子,现在客户拿走了,呵呵。烧根香,,,不要再拿来了

网友:
呵呵,这种机器我手上几十台,都一样问题,不过已经能够处理好了~

网友(2008-07-12):
谁能提供神舟 承龙S263C的图纸呀
我有一台机子
不解发有代机电压只有0。2V呀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修呀

网友:
问楼上的无锡易修,您的这几十台都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你往过热保护上面去处理

网友:
无锡兄弟,说明白点啊,大家共同进步啊

网友:
看样子这机子出这问题都是通病了

网友:
南桥补焊OK   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这机子北桥和座子虑焊的比较多/我的就有一台,花屏。不过我用850风枪吹北桥忘记取电池后来电池爆了,结果开机不跑码还掉电呢。现在没有修好啊。座子和北桥760的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2008-09-20):
楼上所说应当差不多都是通病吧,说说怎么修的吗,小弟在此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