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不能开机

楼主(2008-06-01):
拆机检查是MAX1631的3M电压输出的上管击穿  换上开机又击穿  返回查MAX1631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查MAX1631输出的3M负载也正常  思路陷入了困境 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
查3M后面负载有没有短路?如果没短路,则连MAX1631一起换了

网友:
一。看上管的控制脚到1632有没有断线。
二。有没有缺升压电容。

网友:
上管穿了说明电流很大,请先测电感是否有短路现象,一般上管穿了,下面的滤波电容和稳压二极管也会有牵连的。

网友:

那可能是MOS管软击穿《将整组MOS管换掉在换电源芯片!!

网友:
应该是上管或下管的控制脚到1632有断线

网友:
我也建议整套换了, 节约时间去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