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斑IDE口维修

楼主(2008-06-01):
手头上有一片845主板,有两个IDE槽,主IDE槽没问题,但是次IDE槽无法识别IDE设备.
在CMOS设置里面只找到主IDE,没有次IDE.觉得奇怪,一般两个IDE槽的线路是连在一块的,我用对比法量了两个IDE的每个脚,阻值和电压都是一样的.清空CMOS设置,进入系统后,能找到次IDE,但是安装完硬件后,提示重启动.重启后在设备管理器里也就找不到次IDE,只有一个主IDE.非常郁闷.有碰到这种问题的师傅吗?指教一下(考虑过刷BIOS,但是那块板是三星公司让其他主板厂商代工的,BIOS找不了)

网友:
谢谢`2楼的兄弟.
不是数据线的问题,还有就是IDE槽是由南桥管理的,但是如果南桥的控制IDE这块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两个IDE槽都不能用才对啊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IDE插槽的插针,最好是换一个IDE插槽

网友:
发个板子图片和型号上来帮你找一下BIOS,如技术过关可加焊南桥

网友:
先用锡炉换一个接口试一下,不行就要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2008-08-11):
如果内存方面不稳定,也可能会影响到IDE

网友:
bios里都没有设备,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还是想办法找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