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一插U盘就死机,停在桌面上一动不动!

楼主(2008-06-01):
我的电脑一插U盘就死机,前面的后面的都试过了,一插进去就死在桌面上了,什么也动不了,只能重起了,其它的东西我没有试过,想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要从哪里入手呢?
桌面

网友:
我想你应该是把U盘插在机箱前面的外接USB口吧,如果是的话,那请检查下机箱USB连接线与主板的USB扩展槽把线接错了.
导致一插USB设备后,短路.朋友曾经试过把线接错了,烧了两个U盘.

网友:
你可以到其他电脑上查一下病毒。

网友:
很有可有是U盘里有病毒引起,我就遇到过,可以换个U盘或者MP3的试试

网友:
兄弟们 根本就不是病毒!
是U盘的磁盘格式有问题!
直接量产U盘就可以了
或者用WINHEX填空前面的扇区

网友:
我有一台机器也是这样,但是用外接USB HUB来使用就可以,用手机当U盘也可以使用,就是直接用U盘不行,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首先要确定不是由软件问题引起的,你先用量产工具清空U盘,看看是否还死机,如果还死你就查查USB供电,如果供电什么的没有问题就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