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帮下啊

楼主(2008-06-01):
前两天接了一台  HP dv6000  不触发。
    在通电时无意摸了一个CPU《AMD》供电芯片MAX8774附近竟然触发了,后经确认是摸到了旁边一个小的贴面电感,轻轻触一下可开机,再触一下关机了。每次摸都能触起来!
    请教师傅说IO晶振有问题,换了不行。按开关时电流有跳动,从待机的0.1A跳到0.2A.所以IO应该没问题。MAX8774有换过。旁边的小电感有加焊过。还是不行。求各位高手帮帮忙!

北落师门 -3 标题应简明扼要!请修改!

网友:
版主能进来帮下不?急啊

方维 -1 版主不是万能的

网友:
不然你把这个小电感用线引出来,跟客户交代下,开机的时候摸一下:P

网友:
可能是EC的开机信号没送出去,有小的电容漏电。。没图不好找。

网友:
楼主的机器修好了没有??我可是一直在关注着你的贴子呢,加油啊。也给我们这种菜鸟一个学习的机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