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V8X主板装完系统一到进度条就蓝屏

楼主(2008-06-01):
一块华硕P4V8X主板,系统坏了,重装后走完进度条就蓝屏,装98,winme,2000,XP都一样,是什么原因?(CPU,内存,硬盘,显卡都是好的,在其它机上试过,是主板的原因)谢谢!!!!

网友:
华硕主板很麻烦,都怕了它了,很多GHOST系统都不行,不是蓝屏就是重起,实在有点郁闷的说,不知道有没有用安装版试过,这个一般都是驱动引起的

网友:
是硬盘问题 换块盘看看

网友:
清理灰尘,搽搽内存的金手指,重新刷个BIOS看看呢
还要注意散热

网友:
内存供电查查!!!!!!!

网友:
还有电源

网友:
华硕的板子最好用上海政府版做系统 或者纯净版的 驱动用官网的 要不毛病很多 呵呵 要不怎么见了华硕的板子头都大呢

网友:
本论坛也没有对于一些主板问题所导致的装系统蓝屏,死机有更好的维修方法吗?也无外乎就是,CPU供电不足,内存供电,时钟电路。32。768,14。318晶体,AD线。如都正常,也只能怀疑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ghost版和纯净版都用了,不行,其它硬件全是好的,就是主板原因

网友:
蓝屏这东西很难说,,,多半是内存兼容问题..主板电容坏,,还有CPU的风扇散热不好或和CPU接触不良..声卡驱动不正确,硬盘分区表出错.光区卡壳或无法读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