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工作→电压跳变

楼主(2008-06-01):
小dd有一块梅捷主板。型号E241819 0544  CPU 奔42。66  256MB  显卡PCI-E 128  竟检测主板加电 显示器不亮 测试卡代码不跑 但 测试灯每隔1s左右旧会闪烁一下 主板电压跳变 电压变化 在0。1V-0。3V之间 有哪位大哥哥以前 修好过次类问题 小d在这里 成心求教了XX。。。

网友:
看看是什么灯在跳~问题不清楚神仙也帮不了你!

网友:
估计是CPU供电的电容或某一路供电不正常造成的,万用表是测量不出来的,要用示波器测量,看看电感前有没有双波。

网友:
换一个确认好的电源再说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