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1):
笔记本
中的主板上一共有几个晶振?能具体说一下他们的作用吗?谢谢各位了
解释多了,你可能会晕,建议你先去学一下本本的维修,这样会系统点。
[
]
最佳答案
偶遇
一般来说,最少不能少于2个晶震,一个是32.768HZ晶震,是供南桥使用的,它负责整机的开机程式和时间日期的保存;另外一个是14.318M晶震是整机工作的主时钟,它要是损坏则会因为时钟信号丢失造成无主复位,机器将不能工作.还有一个24M的晶震负责供给网卡的,其余的时钟信号则由时钟芯片内部分频出来供给各部分电路工作.
笔记本

网友:
一般来说,最少不能少于2个晶震,一个是32.768HZ晶震,是供南桥使用的,它负责整机的开机程式和时间日期的保存;另外一个是14.318M晶震是整机工作的主时钟,它要是损坏则会因为时钟信号丢失造成无主复位,机器将不能工作.还有一个24M的晶震负责供给网卡的,其余的时钟信号则由时钟芯片内部分频出来供给各部分电路工作.

网友:
网卡、声卡、时钟、南桥都有晶振

网友:
芯片组不同,晶振数目也不一样。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能说的再细一点吗/?例如声卡边的晶振起的作用是什么?请举例说明

网友:
楼上这个说法对Intel的芯片组还说得过去,象MCP67这样的芯片组就没有14318晶振。

网友:
EC模块也需要晶振的.

网友:
nVidia好用25MHz晶振(不用14。318,但起同样的作用),时钟喜欢直接集成在桥里面。25MHz晶体和32.768kHz实时晶体就在南桥边上。
请看一下下面的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light=%D4%D9%CC%B8

网友:
谢谢张老师,原来nVidia的时钟集成在南桥中,怪不得nVidia芯片组的主板找不到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