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灯长亮,不开机

楼主(2008-06-01):
我是个业余维修爱好者,现在碰到一台有问题的电脑求助:
按电源开关,电源灯亮,硬盘灯不亮,没有自检声,CPU风扇在转,显示器无反应。
声明:
CPU 、显卡、电源、内存、硬盘、BIOS都是好的(换到其它机器上用过)
测了5V、12V、3.3V、1.5V正常。
捣鼓半天还没有摸出来,特来求教!

网友:
检查主板跑不跑代码,不跑再查各单元电路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1.换一个好一点的电源
2.若CPU 、显卡、电源、内存、硬盘、BIOS都是好的,南北桥坏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上的:如何才能判断是南北桥坏?

网友:
我来说两句

这样的问题一板是板子不起振.没有信号,重点检察起振电路.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
好的,我明天再捣鼓捣鼓,再来

网友:
检测卡检测一遍什么都知道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