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理由啊,行管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8-06-01):
行管电压只有60V,检查后发现,开关管到开关变压器的电压为300V左右,经过变压器之后,本来应该有110V的行管电压只有60V。检查从变压器到行管的电路间没有问题,即使直接从变压器出来的电压也只有60V。另外变压器别的电压感觉是正常,都是十几伏左右。开关管也查了,行管之前烧过,也换了,就是不行!
现在的现象是黑屏,估计是行振荡电压不够所以不工作,请教各位怎么解决啊。
黑屏

网友:
还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接上灯泡先试下二次电源

网友:
已经把灯炮接上去试过了,一样是60V,我认为是60V的电压太低导致行振荡不工作,但就查不出是哪里出了问题导致才有电压那么底。我再查查行信号看看

网友:
倒 很明显是二次升压出现了问题 我晕 检查二次生压管吧

网友:
楼上几位不要误导嘛,我想楼主本身就没弄明白。这种现象首先要判断有无高压,如有高压一般行扫描电路基本是正常的(行幅调整电路除外)。再测G1,G2,灯丝供电,视频处理,视放电路。

网友:
查了很多资料,有的显示器60V管电压也是正常的,姑且认为现在60V的电压是正常的,但现在的现象是开机绿灯一直常亮!但显示器仍黑屏。
我实在菜鸟之及,还希望各位高手指点怎么查电路。

网友(2009-01-10):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啊。

网友:
呵呵,首先你要清楚你的显示器的升压的还是降压的,才会知道60V倒底正常还是不正常,电压都正常就先查[尾板的视放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