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p2s接口电脑就死机进不了系统了

楼主(2008-06-01):
插上p2s接口电脑就死机进不了系统了,什么问题????换了8脚IC

网友:
先进系统,再插p2s,实在不行就不用了

网友:
应该是些接口处的电容漏电,一般是排空八脚的

网友:
用的是什么南桥?
???

网友:
是PS/2吧,测边上的电容,不行可去掉不用,再不行就换I/O

网友:
查PS2是否搭铁短路,还是PS2设备内部短路

网友:
查接口附近的电容排组啊什么的!!!!!

网友:
问题要叙述清楚些,什么板子,换的什么八角IC?
这么含糊谁也帮不上忙。
注意PS/2的供电以及信号线是否正常,很多情况下是由于VCC供电不足导致BIOS自检不过

网友:
一个设备工作是否正常要先看他的供电等基本条件是否满足,然后再考虑相关电路!

网友:
对了,不好意思不是什么8脚IC是75232               经测量 好像是时钟脚没电压,跑了下电路发现是直接到南桥的,应该是南桥的问题把

网友:
8脚的 75232???

网友:
应该测一下供电看电压多少,

网友:
75232是管理PS/的吗,头一次听说

网友:
换键盘口吧我这几天遇见都是这情况。你换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