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能钢网做GPU植球一吹就变形了怎么啊

楼主(2008-06-01):
如题 :L :L

网友:
风力不对,温度不对哦

网友:
我用850吹的啊只是 :'( 轻轻的吹就变形了心片上边只有一半球上去了

网友:
风力是多大,温度上多少,用的什么嘴?

网友:
万用钢网,是要把钢网取下来吹的。直接吹都要变形的

网友:
风力2  温度4就是把前面那个小头拿下来了呀

网友:
我用的是340度,用的是大方嘴(不能用小嘴),4的风力,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钢网的孔好象小了一点好象株子不肯下来只好在上面吹可是吹了好几次都翘起来了

网友:
显存的我用做手机那种刮锡膏很成功就是GPU现在麻烦了钢网变型了只有一半诛子在上面剩下的我看只能一个个放上去了啊

网友:
万用钢网通常都是比较薄的,不能用热风枪吹的,中间开孔的地方一吹就变形

我买的时候都跟老板问清楚的

使用方法只能植珠,搞好后得把网取下来再吹的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把珠子取下来了再吹..明天了我
去试下看能不能取下来珠子好象刚好能放进去

网友:
这个GPU一般都用不了植锡网的,一般都是直接用锡球一个个做上去的....

   具体都得看自己把握了...

网友:
我就是直接吹上去再取网的,,,取网再吹感觉很难取,一取就移动位置了。

网友:
我也是吹好再取网的,取网再吹的话取网时珠子会有位移,情况好的话重摆几颗就行不好的话要重植,还有就是没网加热时爱粘连,补珠好麻烦的。
我对钢网翘起的解决办法是,选稍大点的通用钢网把芯片放在中心,芯片下面放块铁片把钢网和铁片用夹子夹住就解决了。不用夹子的话用耐热的胶带把芯片和钢网粘起来也行,但是孔定位比较麻烦还有就是胶难清。

网友:
夸张了 一般都是直接导热的  风枪可以搞定???

网友:
可以用东西压住钢网的两边(不必太重),我就是这样值北桥的。

网友:
忒牛逼了,是不是搞维修都得用专用的钢网啊

网友:
可以买和芯片大小差不多的钢网   18套钢网180多元  什么芯片都可以做 直接吹不用取下再吹   工作效率能提高60%  注意的是  如果直接吹芯片的中间钢网有的时侯也是会变形的     处理方法就是 风枪嘴 要开始的时候在芯片的四个边上吹     等钢网温度全都一致的时候在往里慢慢的吹 这样钢网是不会变形的  钢网主要是受热不均才会变形   这样做一般不会出现钢网变形的现象

网友:
你看过工厂的刮锡膏吗??学他们的方法.

网友(2008-07-03):
高深技术,学习中..................希望我也可以

网友:
我用的是万能的植球台,现在植球很快了,我也是取下钢网吹的,用的852D,也就是几分钟可行的了。多练习下,我开始也是植不好球的,总有几个粘在一起的,原本想买180元的钢网的,现在没得必要了。多练吧。

网友:
万能网子的通病,现在的东西做的越来越不好了

网友:
LS的方法我回去试试

网友:
我买的钢网就不变形.楼主换一种钢网

网友:
哦,太精彩了。顶顶顶顶顶

网友(2008-12-02):
学习了,知道了,就是缺工具!

网友:
用东西压住钢网的两边,

网友:
感西厉
应该钢网都比较耐热

网友:
风力太大了吧~要不也不会这样啊

网友:
可以把钢网取下来 放到锡炉上去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