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96f2低分辨率图像忽大忽小??

楼主(2008-06-01):
请各位师傅指教

补充内容 (2011-11-1 11:10):
已解决

网友:
帮帮我呀
:'(

网友:
查S校正电路中有没有虚焊的,电容漏电的

网友:
还有S校正管,也就是场管

网友:
查完虚焊再说吧。。。。。。。。。。

网友:
高分辨会吗.如果不会就是s校正电路的问题比较多.

高压包也有可能坏了.

网友:
800x600@75hz以上稳定
640x480@75hz 有时忽大忽小有时稳定
640x480@60hz (行频最低时)图像越放越大黑屏电源保护了
无虚焊 - S校正电路中件换完了

网友:
看看再说   有图纸吗

网友:
美格的机双行管电路.比较复杂........慢慢研究吧..

网友:
这小小病搞不定,各位行家请帮帮忙指点一二啊

网友:
校正电路仔细检查一下.可用手摸一下几只校正管的温度.另外注意一下行脉冲电容.

网友(2008-07-28):
问题还没解决,帮帮我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