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00求助。

楼主(2008-06-01):
dell D400 12寸集成CPU的小机器。客户玩得好好的突然停了,拿过来检测南桥坏,更换南桥后能亮机,但不能进BIOS,机器停在需要bios设置的界面下,键盘是好的,FN+任意功能键都有效。 现在的问题是没法进bios,刷bios无效。南桥肯定是好的。

网友:
原来的BIOS里是不是被设过密码啊

网友:
没有啊! 做南桥和bios密码无关吧!

网友:
似乎是北桥附近哪部分问题。检测中。

网友:
你看看机器停的界面是显示灰色的还是什么如果显示灰色的证明你进的不对

网友:
有可能你南桥还没做好:看看板子上下有没有鼓包的:或电容电阻碰歪了的:或你换一个32.768晶振试试看.

网友:
这有个神州的机器,提示时间不对,要求按F2进BIOS设置,也是一样没反应,进不去。还望大侠们指教

网友:
我以前遇到内存不行这样的。

网友:
总结:这个故障------南桥要更换了。。。。。。。。。。。。。。。。

网友:
换过南桥,无效。继续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