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是什么封装形式的内存条?

楼主(2008-06-01):
朋友一华硕的笔记本想升级(扩容)内存,今天把本本拿到我这,让我看下能否升级。

拆下下面的保护盖,见一小电路板左右用两枚螺丝固定住。拧下这两枚螺丝将电路板拆下,总共有4个芯片颗粒,是英飞伦的。

只是这种笔记本内存封装形式没有见过。一般的笔记本内存条都跟普通的内存条差不多,有金手指。可这个条子只有一插槽,与主板相连的。

再上华硕官网查,按本本正面的一个型号:S5200A,查不到这个型号;底部一个S5000,也查不到。
如果按同系列,别的型号本本的资料,只是很简单的介绍,根本没有详细的介绍。所以即使能查到这个笔记本的具体型号,也没有详细的资料可供参考。

本本是台湾生产的,这根内存条是DDR2 533的规格,但是什么封装形式就不知道了,跟别人不好讲啊。
有谁懂的麻烦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占个位置,把贴子顶起来

网友:
是214针脚的

华硕S5200A机型上配置的条子,今天打电话问过华硕客服,居然这笔记本的内存没得升级了......

网友:
你可以想办法去网上找找看看能不能淘到

网友:
这种接口的内存以前老东芝、夏普之类的鬼子机喜欢用。淘宝上面淘淘看,没有就没有了。

网友:
现在的DDR2的 似乎都是BGA的 看来真的下功夫在BGA上

网友:
ASUS的内存
这类内存在日产机子上用得多
ASUS有时候也用,由于和标准的DDR2内存不是一个标准,所以只能向生产商订货。taobao上好象也有人在卖的。

网友:
朋友的这款机子,购来已经是512M了,现在他想扩充到2G这样子大小

致电华硕服务部后得知,这款机型最大只能扩充到768M,根本没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