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显示问题求解

楼主(2008-06-01):
取下升压管IRF634A在DOS下有显示
装上就没显示,634的G极电压在跳变二次电压在45-125之间跳变
行场IC为TDA4841PS 6脚为B+OUT在0.3-0.7之间跳变
由于手上没有4841换
不知是不是反馈电路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二次电容和二次整流管

网友:
你把这个634换了吧 可能他出现问题了 短路了

网友:
高压包坏可能性大. 更换包试一下.

网友:
IRF634A
二极管
C945 A733对管都换过了
高压包,4841手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