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从下手的美格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8-06-01):
今天遇到一台显示器 美格796的纯平17寸的显示器.
开机图像有显示: 但是左右两边有轻微晃动. 左晃右晃.晃的速度比较快. 看久了眼花的.

周围没有干扰东西.我把分辨率800.600    1024.768.   85HZ       故障还是一样.
把亮度调底,调高,行幅调窄,调宽,都试了.故障还是一样.

我把,300V 电容,二次电源电容, 高压包.场芯片,  行场芯片. 都试换过了.故障还是一样. 主板上没有发现有明显的电容鼓包.

变压器次级.各输出电压都正常,没有明显的偏高,或偏底.

现在不知道修哪里了.
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
应该是整流管有虚焊的

网友:
整流管有虚焊的
我查了.主板上的.没有虚焊的. 我用东西拍了好几下.都没发现有虚焊的.

网友:
查一下电源各级电压。。。。。。。。

网友:
有可能是包哦。。。。。。。

网友:
能回答一下, 这种故障,大概查哪个方向?  显示器高手们,哪里去了.?

网友:
有没有想过会不会是晶振电路的问题

网友:
修过一台美格770PF的显示器,开机行抖动,场正常,后来越来越严重,开机保护,偶尔能开机显示但行仍抖动,很快又保护。查过TDA9112及高压包都没事,最后发现在二次电源管J512附近的J47跳线与电阻R316之间的PCB走线绣蚀断开了,飞线后显示就正常!该例不知对你有否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