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被雷击,网卡和PCI槽坏了

楼主(2008-06-01):
精英L4S5M主板被雷击,网卡和PCI槽都不能用了,其他功能都正常,通电手摸网卡芯片非常烫手,测PCI时钟电压为0,接下来要怎么做,请问网卡芯片和PCI槽有关联吗

网友:
把网卡芯片拆了,看PCI槽能不能用,如果还不能用估计是南桥坏了。

网友:
网卡都烫手了,还不快拆。如果SB没坏实属幸运

网友:
LS说的有道理,我有个伙计的电脑也是被雷击了,网卡和声卡不能用,我刚接触维修不太懂,我就在BIOS把网卡给关闭了,然后把网卡的芯片给拆了,拆了网卡后声卡就可以使用了,建议楼主先拆掉坏了的芯片。

网友:
当然是先拆发烫的网卡芯片了

然后看看能否正常开机,如果能正常开机,再测试PCI插槽能否正常使用。

希望很小,但是值得去测试

网友:
先换网卡再换PCI槽试试吧!!!

网友:
马上动手拆网卡芯片,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感谢大家

凌金旺 -2 严禁灌水

网友:
我的意见还是先拆网卡芯片跟楼主的一样的

网友:
学习学习!刚有一块板也是这个问题,回去试下

学习学习!刚有一块板也是这个问题,回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