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SE的问题

楼主(2008-06-01):
我的配置
ASUS P4P800SE,
P4 2.4G,
512*2,
X800。
现在每次开机均显示New cpu installed!Please enter setup to configure your system,cpu fan error
提示按F1进BIOS里设置,按F2强行进系统
按F1进入BIOS里设置保存后,下次重起又恢复默认状态了,,,
按F2之后可进入系统,运行也没问题就是BIOS里的设置也会恢复为默认状态.....
试过换了电池和更新BIOS到1011版,但是问题还是依旧,有大师能指点下吗????????????

网友:
看看你的CPU风扇是不是接错了,接在system fan口上

如果确定风扇没问题,把检测风扇转速一项关掉就行了.

网友A:
CPU频率设置错了吧。不妨进BIOS看一下频率选项。

网友:
谢谢,我是接在CPU FAN口上的,我把检测风扇的关了可以进系统了....
但是进系统后,下次开机又会出现以前的症状...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频率设置错了吧。不妨进BIOS看一下频率选项。

已经看过了,是设置为和CPU相应的外频....

网友:
cpu fan error,确定风扇没问题??

网友:
典型的CMOS数据保存不了。检查CMOS电路吧。

网友:
CPU频率设置错了,重新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