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定时死机,高手指教。。

楼主(2008-06-02):
一板ASUS主板。P4B533-X 不定时的死机,有时用一天都不死。有时用几分钟就死机。系统我装过,该换的我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电容也是没有鼓暴现象,芯片也没有发热现象。请问高手,这一般是那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首先应该查一下主板上的CPU风扇,把硅胶打好
然后看一下显卡的散热器是否与GPU接触好了..

关键的来了...

本人新身体验,换一个宽频的电源就OK了...

具说有些板子对电源电压的要求比较高,我上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板子是技嘉的...

也是什么都搞了,还是不定时的死机,最后就换电源了...

还有就是某些地方在用电低峰期的时候,电压正常的时候,也不会死机的,一到用电高峰期就爱死机,后来发现,只要搞个好点的,宽频的电源就行了...

还有,千万不要去搞个什么家电的稳压器来用哈,那样你会发现更多的毛病,特别是在电压不稳的地区...这个是很多杂志上都有说明的...

如果是其它的现象,我就不懂了,我只是个新手...

网友:
会不会电源不稳定?

网友:
建议把电源拆开看看再做界定。

网友:
那就先找个电源吧!!不行的话,就把CPU那边的电容全换掉吧!!

网友:
哦哦。谢谢大侠们指点。我也试着去做的。。

网友(2008-09-06):
换CPU座,或者换I/O,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会不会机子里灰太多了...拿出来清扫下..CPU的风扇什么的....还有天热的原因.也有可能..用手摸摸主机箱热不热..热的话把机箱盖子都打开...哪样会好点...我的机子原来就有这情况.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一个这样的  是电源插头打火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