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液晶不显示,只发暗黄色的亮光?

楼主(2008-06-02):
DELL液晶不显示,只发暗黄色的亮光?
DELL19寸的液晶,开机以后没有图像显示,只发暗黄色的亮光,请教高手们,这是怎么回事呀?
不显示
DELL

网友:
你仔细看一下可以看得见字吗,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是灯管的问题,更换既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不见字,拿灯看了,但是看不见字,拆开以后高压板跟灯管检测以后好象都没有问题。

网友:
板有问题..........................

网友:
好象DELL19没维修过``要是BENQ代的话`嘿嘿`先检查通病``不行的话`单独外接给条共电`<12V ON/OFF 地>`看看灯管是不好的``接下来就是主板咯

网友:
我觉得重点还是把灯管跟高压板检查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在刷MCU试试

网友:
亮光是指指示灯吗?

网友:
先用代换法点一下灯管是不是有问题。还有看看的MCU是不是接触不良。 存储器数据有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后查出了是BOIS的问题,重写了BOS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