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有时候刷刷SPD是不是能修好些内存!?

楼主(2008-06-02):
有时候刷刷SPD是不是能修好些内存!?

网友:
一般SPD是很少坏的.当内存容量发生变化,一般是变小了,或者是检测全红报错或多个颗粒出错,这个时候才有必要刷下SPD

网友:
怎么刷啊!好想学学 有这方面的知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常坏,尤其是某些型号的板上,

网友:
遇到兼容性问题和死机的现象时刷下SPD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能修好不少的内存,关键看内存故障所在了

网友:
SPD坏的可能性比较小了,一般都是虚焊的,坏排阻的,还有就是IC坏。板坏,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