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2):
未加前没有底灰的,加天威HP1020粉就有一层均匀的底灰了,虽然不很严重,但客户说看上去黑蒙蒙不舒服,加过其它牌子的很淡,客户说看不清楚,不知加那种粉好?
不清楚

网友:
估计是你加粉操作流程没有做好.一般来说,加粉的时候要做好清洁工作的 ,原来的废粉一定要清理干净,还有废粉仓,充电辊,等组件都要清理干净.另外,最好加同型号的粉比较好,尽量不要使用替代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