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SD1-TM/S 主板-重起故障

楼主(2008-06-02):
华硕 P5SD1-TM/S 主板
一块品牌机的主板:用的是华硕的 P5SD1-TM/S , 我上华硕的网站看过,没有相关的信息.
此机故障为:
机器是在使用过程中因需要加一个软驱,后加软驱后再折掉,当天下午系统就变得不稳定,重装系统后觉得变慢,再后来蓝屏出错,再重装,无法完成,再后来,直接无法开机到XP,但开机有OEM的界面,然后就一直停留不动,BIOS的POST过程无法完成,用最小系统法也不行,用替换法换掉除主板外的所有东西都不行.
自己估计是BIOS有问题,因为是代工板,所以无法在华硕网站上下载BIOS,在论坛上找到了BIOS,准备托人带到省城写块新的BIOS.
请大家帮看看,这主板可能是哪几方面的问题,
板子: 用775的老P4处理器,DDR内存,PCI-E显卡,   呵呵,奇怪的组合,品牌机上经常干的事.
谢过!谢过!

前面为以前发的故障现象,现已经解决,能起动进入系统,没有对板子做什么处理,请人写了一下BIOS。
但是用GOST XP重做系统后,随时都会自已重起,怀凝是GOST XP不行,用系统盘重做,一段时间就自己重起。不是软件问题。
打开机箱,摸北桥散热片,温度好高,比处理器的散热片都还热,心想怪事,找来一个显卡散热风扇,加在散热片上,强行降温,这下,好啦,哈哈,正在高兴,又重起啦,只是时间长些,再试,一样。再后来,用手摸南桥,不得了,用手按在芯片上面两秒,烫手。再摸南北桥旁边的功率管,在北桥旁边的两个发烫,其中的一个更烫,型号是:9915H  。测两上管子的电压:http://yncqz.pic.tiexue.net/mypic_7403759.html

http://yncqz.pic.tiexue.net/mypic_7403760.html

http://yncqz.pic.tiexue.net/mypic_7403761.html
功率管1:2.1 v,1.5v ,3v  ;功率管2:3.2 v , 2.1 v, 3.7 v

南桥:SIS965L    北桥:SIS649
请大家帮诊断一下,是哪里原因。我双拿了一个大的风扇,对着南桥965L猛吹,重起的时间又长了一些,大约在8分钟左右。如果不加这些风扇,开机以后大约4、5分钟就会重起。并且随着开机时间的加长,整体温度的上升,得起的间隔会缩短。重起时没有任何先兆,就象按复位一样,直接重起。但是在没有重起时,系统一切运行正常。

网友:
1117那东西热不..热就换掉看看.,还北桥的发热管也换掉,,显卡的供电管也换了..看看行不..是我就这样来..具体什么问题等老师来解答

网友:
再顶起!! 大家帮帮忙!

网友:
再顶起!! 大家帮帮忙!  高手们帮看看呀!
又,我今天把我自己用的机器打开用手摸了一下南北桥,怎么发现温度和华硕的那一块一样是高温呀,我的板是富士康945PL的.这样的话,是不是华硕板的温度是正常的,重起是其它的原因呀.请大家帮看看.

网友(2009-02-13):
这个板子弄了小半天了。。什么眉目都没有搞出来。。。。

网友(2009-03-27):
我也有个这样的板了,问题一样,出LOGO后档机,南桥已经加焊,问题依旧。

网友(2009-04-29):
感觉负载过大的样子``要是我`就直接把管子全换大功率的试试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