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闪

楼主(2008-06-02):
今修到一台飞利浦显示器107S76的CRT显示器才拿来时什么也没有只是灯亮.修后测得高压抱坏了.换了后有正常了.接上主机开机不一会就开闪.是一黑一亮的闪.这时测行电源电压还是在闪.后又换一个高压抱.还是一样请问是那里坏了谢谢

网友:
还有就是把高压抱亮度条低一点就不会闪了。可是屏就黑了点。

网友:
你看一下此机器的行场IC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
是不是那2根保护线给焊反了啊,你检查下

网友:
仔细检察行部分的二极管和三极管。

网友:
如果是亮度在闪  图像和光栅正常.检查一下ABL电路.

网友:
高压包出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讨论研究

网友:
谢谢4楼.就是那2条线.换了修好了.太谢谢了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包下方的一个二极管1N4141击穿了.

你查一下

网友:
保护线是不是高压包引出来到主电源那两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