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的开机键找不到?

楼主(2008-06-02):
问个低级的问题。DELL主板开机用的两个针在那个地方呀。和普通的主板不一样。没有标。找半天找不到
主板
DELL

网友:
DELL的好像是排线跟前面连的吧,你找到机箱上面的开关然后跟着排线就线就可以发现了

网友:
顺藤摸瓜的事没干过吗

网友:
接2楼XD。挨个量,直到找到高电平3-5V的排针应该就是了

网友:
我只有一块光板子。只能在板子上找开机键。到是有两个针有3.3V但对地短路一下都开不了机。但听客户说本来是风扇能转的。只是无显》才拿到我这来修的。不好意思居然连开机键都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