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原装板IO代换问题

楼主(2008-06-02):
各位老大请问一下是否能用LPC47M182-NR代换LPC47M172NR,在线急等,有知道的朋友赶快告知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没听说这几种IO可以互换的,只能同型号替换,换错型号的结果就是不开机

网友:
不能,必须原值代换。

网友:
今天下来资料对比后发现完全一样,代换后进系统一切正常,特此公布,打败不能代换的神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只能同型号替换,换错型号的结果就是不开机

网友:
代换一个的成功,不能作为普遍将经验推广

网友:
i/o我都是原型号代换的,省事啊

网友(2008-08-20):
问下子,要是有142的IO坏了,能用172的换没有啊,那个换过说下子,我有一块在等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