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7600GT CH 版本 花屏!清晰无码花屏大图

楼主(2008-06-02):
我不是什么维修人员,只是普通用户!

先出现玩游戏花屏,开机出现竖条线!

卸载驱动一切正常!除了不能玩3D游戏和看需要硬加速的视频!

换另外一台电脑,毛病依旧,清理灰尘和用橡皮擦干净金手子!还是一样!

死马当活马医,找个个讯景 7600GT BIOS 刷了进去!毛病依旧,没有任何改变!

把BIOS降频,再刷,还一样!

恢复原来频率560 700 DDR3 1.4 128 256 用的还是讯景原来BIOS没有备份,郁闷!

显卡散热器已经更换,原装是公版之类的散热器,待机温度71左右,现在换超频三55度!

现在出现开机花屏,不装驱动能正常进入桌面使用正常!除了不能玩3D游戏和看需要硬加速的视频!

偶尔开机不花,能装驱动,也能正常使用,玩大型3D游戏一会儿,死机。开机花屏,重复以上症状!

能装驱动的时候试过把系统的硬加速功能一点一点试着后退,直至完全取消,基本没有效果!主要测试了后退两格,三格就不能看视屏了,所以没怎么试用!

网友:
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

谁能帮助我解答一下!

网友:
板上的蕊片有补焊过吗?

网友:
没有任何维修补焊历史!

网友:
就是GPU的问题,一般都是GPU虚焊了,拿到专业点的地方弄一下就行了

网友:
我刷了华硕的BIOS,现在完全正常!

显示卡在使用中出现了上述花屏现象,后来我改善了显卡的散热风扇,没有效果!到七彩虹厂家论坛求解,没有解决,向他们要个原版的BIOS,说什么没有,要我返厂维修刷BIOS!

出于无奈刷了迅景的7600GT 显卡 BIOS ! 也没有任何效果!

最后来到这里,看了很多帖子,最多说的就是常见虚焊.我拆下显卡左看右看,没有看出任何毛病!无意中发现了这显卡的BIOS版本号!刷的迅景版本号不对!

在网上千找万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跟这显卡是一样华硕BIOS版本的!

刷后开机不花屏了,驱动正常安装,电影游戏照样玩了!

最后结论BIOS坏了,或者BIOS文件丢失造成花屏!

强烈鄙视七彩虹厂家不给BIOS的无耻行为!打电话给厂方修理中心,说什么核心坏了,返修换核心,要价200多!

网友:
有两把刷子!

网友(2008-12-03):
回复 网友A:

能否把BIOS发到BIOS专区里方便大家日后下载

网友:
版主应该有一个BIOS专门下载的地方
让大家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