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两面BGA的加热方法

楼主(2008-06-02):
像BGA封装的显存和BGA封装的内存,如果想加热一面,另一面要注意哪些?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其实如果可以用架子固定住 后面的元件可以不管!
如果动过烙铁的原件(背面)加热时很容易掉件!
所以一般是用高温胶纸或锡纸把后面的原件做一定的保护,防止掉件,正面加热就可以了!
不过还是要重点控制好温度!

网友:
对于有铅的BGA,没内存的一面加热到150度,另一面220度左右就行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主要是担心背面加热后,重力的原因会不会使背面的BGA芯片导致空焊?

网友:
背面的温度低点80-120,正面220时间短一点就好了!一般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