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芯片的478主板

楼主(2008-06-02):
有块板子,开不了机,实时晶钟二脚一点电压都没有。晶振也换过了.
         我想问你二脚的电是那供过来的?

网友:
先要查看电池,跳线帽再说 还有晶振的2个谐振电容,可以去掉不要装.否则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谐振电容有换过吗?看COMS有电吗。不然就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