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4G U盘

楼主(2008-06-02):
我的金士顿U盘接电脑后打开提示要格式化,我从属性中看到文件系统变为RAW。当我选择要格式化时提示无法完成格式化。请问各位我的U盘还有得救吗?

网友:
可以用金士顿量产试试  给你一个软件你测试一下

网友:
试下usboot
或者拿到经销商哪里返修!

网友:
拆开看下主控型号 下载匹配的MP3量产工具低格一次就可以 一般都这么修好的 否则就要修板或者换板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先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里面的数据(用EASY RECONVER里的raw恢复),
再用优盘低格软件格一下就好了,不要用windows下的格式化!

网友:
应该U盘的程序坏了,找到对应的量产软件修复下即可,如果楼主新买的有保修 ,还是拿到经销商那里换个吧,要是过保修期了,就把U盘拆开看看里面那个四方的IC上面的丝印上的字,然后找对应的量产软件修复吧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试一下木风版主给我的软件!再次感谢木风!

网友:
木风给我的软件对此U盘无效
孤帆远影 给的连接里面的方法试过了,全部无效

网友:
用这个软件测试下是什么主控的 然后信息复制下来
设备名称: [M:]USB Mass Storage Device(SONY 小东专用 USB Device)

PNP设备ID: VID = 0204 PID = 6025
设备序列号: 00ABCDEF1234
  设备版本: 5.00

  设备类型: 标准USB设备 - USB2.0全速 (USB1.1)

芯片制造商: Chipsbank(芯邦)
  芯片型号: CBM2080/CBM2090/CBM1190

产品制造商: SONY
  产品型号: 小东专用

网友:
呵呵 ,谢谢小东,信息如下:
设备名称: [J:]USB Mass Storage Device(Generic Flash Disk 2.0 USB Device)

PNP设备ID: VID = 2000 PID = 2008
设备序列号: 5&&10EF021E&&0&&7
  设备版本: 2.10

  设备类型: 标准USB设备 - USB2.0高速

芯片制造商: Ameco(超科威)
  芯片型号: MXT6208

产品制造商: Generic
  产品型号: Flash Disk 2.0

网友:
小东,应该用什么量产?

网友:
芯片型号: MXT6208 用木风给你的量产可以用呀,你的U盘是不是硬件还有问题,把FLASH补焊下,然后在量产。还有量产后提示什么把截图发上来

网友:
先测试出来是什么样的主控芯片,然后再从网上找改主控芯片的量产工具。

网友:
好的,我马上用木风给的量产试一下

网友:
按"全部开始"后就这样了:

网友:
下一步就不知道怎样搞了!好心人,帮帮忙呀!

网友(2008-07-29):
俺也有同样的东西.

网友:
我们这边的金士顿,99%都是山寨货,硬件故障率很高

网友(2008-09-25):
看看,不太会用